H110刷魔改BIOS不能上8代I5?

楼主(2025-04-20):
技嘉H110M-S2PH  原来是2017年的BIOS,然后我下D大的禁用版本,上了6100  8100  8500都能点亮,但上完8500拿U出来时候发现底座 以为我压弯了针脚,拿起来仔细一看是塑料焦了,底部局部发烫,CPU处也黑了,有烤焦味,CPU试了没坏,请问是H110只能上8代I3吗?I5不行?

网友:
自己不做功课啊。。D大不是写的清清楚楚。上8 9代UO步进。技嘉的要处理针脚。。。

网友:
8 9代六核八核上100 200系板子都要屏蔽针脚的,部分八核六核屏蔽下来的四核 双核也要处理。你直接上也是牛的。魔改板最好用V星,只需屏蔽2个点就行了

网友:
技嘉100系和200系魔改主板直接上u0,R0的U会烧一相供电,D大说的非常清楚。V星烧2根针,我拿错CPU试过,但主板能正常使用,装回六代,七代U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V星烧2根针,针变黑了,一根还断了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