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 Z,没有风扇转速这个项目,也看不到功耗和供电接口电压什么的信息

楼主(2025-04-20):
一张七彩虹的2080ti显卡,故障为风扇匀速转慢,温度上升很快,结果看GPU- Z,没有风扇转速这个项目,也看不到功耗和供电接口电压什么的信息,bios刷了,45491换了无果核心都焊了,不会搞了,求大师指点一二!

网友A:
查各路I2C总线看下呢

网友:
风扇没有pwm   或者不正常

网友:
等我搬个板来回复这个修不好,他大爷的,我都比对了好板了。

网友:
现在他大爷不行了,得他大妈

网友:
不引响使用就行了,还干核心?

网友:
这就是那个问题了 究竟是驴不走还是磨不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各路I2C总线看下呢

我也感觉是i2c总线问题 请问检查那些芯片i2c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是i2c总线问题 请问检查那些芯片i2c总线?

如何测量?

网友:
45591总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各路I2C总线看下呢

在线等哪几根是你说的总线
45491,各电压都正常

网友:
正式宣布答案这货是核心坏了,老夫我已搬板还是这个球样。散了吧各位说总线的大佬,都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