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air DANAJMBAE0电阻

楼主(2025-04-20):
哪位大佬在维修这款机器,板号DANLAJMBAE0,帮忙看看这个颗电阻是多少欧的。感谢!

网友A:
装个微调电阻试一下,慢慢调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个微调电阻试一下,慢慢调就知道了

装一个大一点试一下,之前装了个小的,烧芯片了。

网友:
还要量电阻吗 有板

网友B:
我问了淘宝找到这个电阻为125欧。不知道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了淘宝找到这个电阻为125欧。不知道对吗

那修好了没有

网友:
没好。。开机掉电

网友:
电阻100欧的

网友:
谢谢,装过100的,还是一样的。已经退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