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3080不显示维修求助 有软件测试图片-已经修好

楼主(2025-04-20):
rtx3080不显示,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助大家,有软件测试图,大神帮忙看看后面应该怎么个维修思路。 大神可以看看后面应该怎么测试吗,感谢! 确实是A1的现存坏了,现在已经搞定,在这里感谢大神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大神  u1529654的专业的指导,让我受益匪浅!
再请教一下大神,我在进行单通道测试的时候都是报错,是我哪里没有操作对吗?
在RTX3080目录 集显环境PASS A通道报错 B通道也报错,就是单通道跑不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大神可以再指导一下吗,还是我的软件没有设置好,感谢!

网友:
A1显存报错干A1呀

网友(点评):
那里说明是A1了。。。不要忽悠人。。换个软件测试一下。我一般都准备了两种测试软件。。跑10M出问题就跑5M试试。。

网友:
用NVMT扫看

网友:
我忽悠谁了?图片报错信息显示A1报错,会看吗?

网友A:
显存通道都测出来了,先换显存啊,楼上兄弟说的A1报错没有问题,看图片就是A1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通道都测出来了,先换显存啊,楼上兄弟说的A1报错没有问题,看图片就是A1报错

大神是怎么看出来是A1报错了,我确实不会看了,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看的吗?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是怎么看出来是A1报错了,我确实不会看了,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看的吗?感谢!

FBPA_0到FBPA_5对应是A组到F组通道,根据图片LOG档缺了FBPA_4这个通道,应该是这片卡E组没有上显存的,STATUS=后面全是0即没有报错,尾数字是2就是低位报错,尾数字是8就是高位报错,尾数是字母的就是高低位报错。如果有NVMT这个程序扫的话就很直观可以看得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BPA_0到FBPA_5对应是A组到F组通道,根据图片LOG档缺了FBPA_4这个通道,应该是这片卡E组没有上显存的,ST ...

感谢大神的回复,现在显卡已经修好了,我想运行一下单通道测试,但是怎么都是报错,不管是A  还是B,应该是哪里我没有设置好吗,具体的方法是,进RTX3080的目录,输入./ls,pass后输入a,或者是b,或者c,都是报错,不知道是哪里没有搞对!感谢指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大神的回复,现在显卡已经修好了,我想运行一下单通道测试,但是怎么都是报错,不管是A  还是B,应该 ...

你所谓的单通道测试应该是说屏蔽某一通道的测试吧?N卡好像没有单通道测试的命令吧,你那输入A B C的,这只是个快捷键,要看下里面的命令是什么,例如./mods gputest.jse -short -pstate 0 -test 118 -floorsweep fbio_disable:0x01:fbp_disable:0x01,这个是屏蔽A通道的,diag测试黑屏可以用到这个

网友:
先干完核心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是怎么看出来是A1报错了,我确实不会看了,可以解释一下是怎么看的吗?感谢!

任师的视频有教

网友:
楼主的显卡测试软件不错,还有中文选择,有下载分享吗?

网友B:
迅维的软件,应该大家都有吧,我还不是很会使用,还在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的软件,应该大家都有吧,我还不是很会使用,还在学习中!

有这测试软件吗,发一份给我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所谓的单通道测试应该是说屏蔽某一通道的测试吧?N卡好像没有单通道测试的命令吧,你那输入A B C的, ...

10系列也能用这个命令屏蔽吗

网友C:
nvmt是什么啊  怎么弄噢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mt是什么啊 怎么弄噢
30-40系 显存通道快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