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 910-13 插硬盘电池不能开机不能充电故障

楼主(2025-04-20):
机器来时客户描述电池不能开机,插电源可以开机正常使用。

拆后盖测量电池EC_SMB_DAT,EC_SMB_CLK 只有0.8v,正常应该是3.3v

把主板拆掉测量两组信号电压又恢复3.3V 开机充电都正常,经过一顿排查发现装上M2硬盘EC_SMB_DAT和EC_SMB_CLK就会被拉低到0.8V。
最后把M2硬盘接口的两组信号0欧电阻去掉断掉两组信号机器就好了。

各位大神,请教下硬盘接口的EC_SMB_DAT和EC_SMB_CLK信号是起到什么作用?

附电池开机图

网友:
这个信号是总线通信,我估计如果断开后硬盘传输数据时信号速率会受到影响,还有节能方面的考量

网友:
有大神告诉下硬盘的两个电池检测信号是干嘛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