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tpn-c168版号la-m784p不触发

楼主(2025-04-20):
哪位知道小板上这个类似于麦克风的器件是什么型号 背面脚位
正面没有丝印
某宝有卖小板

小板上u11拆下来的,这个导致不触发

网友:
你拿个黑胶布盖住就这玩意就 可以触发了

网友(2025-10-12):
时间长受潮引起参数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