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拯救者键盘失灵 版号:GY552/553/557/558 NM-C921

楼主(2025-04-20):
联想拯救者键盘 版号:GY552/553/557/558  NM-C921
故障表现:键盘失灵 键盘灯控开关正常   更换键盘没有解决
此故障为通病  解决方法 拆掉LI23  和lt6 两个电阻   然后飞线   借用type-c 信号   看图

网友A:
兄弟 你确定你这个是正确的修法? 拆掉直连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改 还是说你这个原来的短了 只要不短路直接连就好了

网友B:
这连客户都知道的事。。。。客户直接告诉我怎么修

网友:
你这是技改方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确定你这个是正确的修法? 拆掉直连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改 还是说你这个原来的短了 只要不短路直接连 ...

这种我碰到过了  直接不也行  改了才好用

网友:
这是通病     键盘信号  直接飞两根线 借用  type-c接口的信号  ,完美解决!

网友:
拆掉两个4脚电阻    然后    2-2  对接      3-3对接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确定你这个是正确的修法? 拆掉直连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改 还是说你这个原来的短了 只要不短路直接连 ...

你这个说法应该是值低了或者是南桥虚了才会不行 我只有碰到值低了导致的一般都是直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连客户都知道的事。。。。客户直接告诉我怎么修

戴尔G15通病不认显卡,客户自己查到电阻变质,叫我更换,我说300,一分不少,哈哈

网友:
重装个键盘驱动应该差不多能好

网友:
不同的机型  处理方案不一样

网友D:
我遇到的c口也是坏的,键盘也不行所有usb也不行,换了键盘芯片io都没好。后来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戴尔G15通病不认显卡,客户自己查到电阻变质,叫我更换,我说300,一分不少,哈哈

有底气,我们这里客户估计接受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的c口也是坏的,键盘也不行所有usb也不行,换了键盘芯片io都没好。后来卖了

那不是usb总线短路了吗你量没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不是usb总线短路了吗你量没量
所有的USB不行就要考虑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