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14不开机问题,简单维修。

楼主(2025-04-20):
联想e14不充电最简单的维修方法,直接拆除两个管子短接好,几乎没有返修。

网友:
C口 插设备 你就知道后悔了

网友:
下次试试

网友:
下个试一试

网友:
收藏备用,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
太暴力了吧 要是可行的话  厂家为什么要设计成这个样子

网友(2025-05-29):
这样是可以用,但是后续安全问题不保证,其实你那把那两个MOS隔离管换掉就行了,搞那么复杂,随便坏主板拆两个两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