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可以用电池开机,但是不充电,公共点3v

楼主(2025-04-20):
mos管后不输出电压,mos管前有19v,可以判断是mos管坏么

网友A: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MOS控制级测了吗,没达到它的导通条件,它能导通吗

网友:
G极呢 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也太简单了吧,MOS控制级测了吗,没达到它的导通条件,它能导通吗

g级也是0,要考虑充电芯片问题么

网友:
g级也是0,要考虑充电芯片问题么

网友:
不能 这样直接判定 要看导通信号有没有

网友:
bq24780s的第1.2.3脚都没有输出电压,但是28vcc有 19v 第六脚也有2.6v

网友B:
这种充电芯片不容易坏,如果ACDET ACOK都正常, 供电有,电池地址时钟都有波形,就可以换充电芯片试一试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充电芯片不容易坏,如果ACDET ACOK都正常, 供电有,电池地址时钟都有波形,就可以换充电芯片试一试

acok没有电压一直在0.2到0跳变,几乎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吗  我是来学习的

没有,感觉这个问题大佬来是秒杀,我小小白搞不明白

网友D:
acok后面的,有个电阻一端是6v与regn连接,另一端0.0几v后面与一个6脚nmos连接,nmos的输入也是0.0几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ok后面的,有个电阻一端是6v与regn连接,另一端0.0几v后面与一个6脚nmos连接,nmos的输入也是0.0几

网友E:
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ACOK和ADET查了没有 BQ24780S这类充电故障很容易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ACOK和ADET查了没有 BQ24780S这类充电故障很容易修的

acok没有电压,acok是通过regn的6v通过两个100k的电阻降压成3v,但是电阻前有6v电阻后就没有电压了,电阻测了阻值也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acok没有电压一直在0.2到0跳变,几乎没有电压,

忘记了,ACOK是导通后才产生的,检流电阻有没有变值,没变大胆换充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ACOK是导通后才产生的,检流电阻有没有变值,没变大胆换充电芯片

怎么看检流电阻有没有变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忘记了,ACOK是导通后才产生的,检流电阻有没有变值,没变大胆换充电芯片

ACP ACN这两个脚相连的,你没图纸对照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P ACN这两个脚相连的,你没图纸对照么

只有点位图,直接测他们两脚之间的电阻,看阻值对不对?

网友:
先换mos管不行在查条件

网友:
把可调电源。调到电池电压。焊电池接口上。开机。测试一下各个电压。去了电池,插电源接口测试电压。应该能找到问题

网友:
仔细查充电芯片,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不能确定MOS管

网友:
这个论坛不错,高手云集

网友:
可能接口坏了

网友:
华硕主板不好修

网友:
什么板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