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660M-G不触发没有S3 S4信号

楼主(2025-04-21):
主板信号:V星B660M-G故障现象:南桥被被人加焊过,不触发,没有S3 S4信号

测试结果:南桥3.3V供电正常,0.82V供电正常,1.8V供电正常。SLP_S3信号未通电状态下脚阻值正常1.7K左右,接上ATX电源后不按开关,阻值马上被拉低到0,完全对低。开机针脚3.3V正常,按下开关触发,IO有收到开机信号并且向南桥发出了开机信号,说明IO待机正常。我拿了一张功能正常的V星B460M主板测试了一下,发现S3信号脚上电后会被拉低到25欧左右,不会完全对低。
求助:现在没有头绪,请帮帮!

网友:
IO发给南桥触发信号,南桥没有发出S3信号,证明南桥的工作条件有不正常的。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A:
想要别人帮就要先给别人板号MS-xxxx ver几点几    板号不给你就自己研究。

网友:
先查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别人帮就要先给别人板号MS-xxxx ver几点几    板号不给你就自己研究。

版号MS-7D45  VER:A1.0

网友:
版号MS-7D45  VER:A1.0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看看哪一个是不正常的,另外你打对地值为什么是电阻档

网友:
南桥挂了

网友:
b660和b460的芯片一样么?

网友:
你这表笔不怕量短路

网友:
先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