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茂ZM-R5860求助中

楼主(2025-04-21):
机器报错整机温度报警,有在用这款焊台的帮忙进入参数设置拍摄一下参数   第一层密码8888   第二层719729    联系电话15019991686  有偿服务的   机器是2012年的  可能程序不对

网友:
如果拆了里面的线没装好吧 有的线不插的

网友A:
你是刷了固件后这样的吗?我的是鼎华,没管理员密码进不了,不然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已经搞好了,联系售后花了200元买了PL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刷了固件后这样的吗?我的是鼎华,没管理员密码进不了,不然给你参考一下。

是的,电池没有电了,PLC的程序丢失了,刷了网上下载的程序就报哪个错误,重新花200买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