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1):
雅马哈功放按TONE+INFO开机保护显示DC PRT:000L 故障。那位师傅知道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雅马哈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4-21 22:42 审核通过

网友:
这是不是正负电源不平衡引起的保护

网友:
已修复.故障为直流电压漂移保护。只因LF声道两个电阻失效导致。没有拍图片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