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410M H 维修

楼主(2025-04-21):
一张技嘉 H410M H ,不出cpu供电,其余电压都正常,偶尔能正常用,热机后再开不出电当然也不跑码,查看cpu供电图纸测量各个条件电压,发现en开启偏低,根据点位和图纸计算,需要3v左右开启,测量只有0.5v左右,断开电路测量上线分压电阻都正常,那就只有mos了,拆掉修复

网友:
技术细腻,理论上乘

网友A:
图纸 传一份上来啊,
麻烦了

网友B:
图纸 传一份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 传一份上来啊,
麻烦了

论坛上有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纸 传一份上来啊,

论坛上有图纸和点位图。

网友:
很多开启都是小三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