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没有u盘 怎么为副盘装系统

楼主(2025-04-21):
我们知道有 硬盘安装器这个软件 很方便就能给当前硬盘安装系统 但如果想给一个空盘安装 该怎么做。
我把空盘挂了副盘。使用硬盘安装器。它会给主盘装上pe 重启进入pe 自动给主盘拷贝系统 没法自己选择。

网友:
网络启动,smb挂载共享镜像,直接安装,。

网友:
日常水一下贴谢谢QwQ

网友:
那就看看你的智商是否在线了

网友:
专业人士搞这个应该很简单的呀

网友:
GHOST 系统到所需的盘,再用启动修复软件把第二系统加到启动列表就行

网友:
下载安装硬盘版PE

网友:
他是说,只有一个没系统的硬盘

网友:
应该可以搞个虚拟机弄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