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150ICAFE奇怪故障

楼主(2025-04-21):
一块V星B150的主板, 刚来的时候故障为不定时不触发,不触发放电后可以触发,USB供电没有,经过验证,这板子是没有预供电的,而且短接J1跳线 可以测量到0.8V供电,说明CPU供电是好的,先排除USB供电不良,根据点位图发现, 这wh7550控制USB供电,测量发现没有EN,且各条件都正常,由于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就在V星B75的板子上找了个7536 替换,更换后USB供电正常。接下来查不定时不触发,在不触发的情况下测量各待机条件都正常,只要放电就能正常触发,所以先放一边,先查不出CPU供电,因为是此板有时能出CPu供电,有时不出,按经验应该是某个信号没有或不稳定,于是按时序查供电,时钟,复位,之后查到一个信号, PCH_PWROK,这个信号是由一个3.3V供电,一个4.7和一个100K电阻分压产生,电压应该在3Vc上, 实测只有2.45V,经过检测发现,三极管漏电,更换后正常。结果不定时不触发问题也解决了,难道这个信号还能管触发,这里有一个问题,希望有大神赐教。
然后就是下面这个奇怪故障了,这板子每次开机都能进系统,但是只要关机重启都卡CPU灯,必需断开电源才能再次进系统,不限制断开电源时间,哪怕马上断开电源再插上去也可以进系统,但是只要关机或重启都卡CPU灯,所以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请教一下,给点思路。

网友:
我就是想有没有可能是7550用7536替换导致的,有没有碰到过这个案例的兄弟。

网友A:
最后那个关机或重启卡cpu灯的事情,如果是我,会在卡cpu灯的情况下重新测量全部测试点,是从头到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关机或重启卡cpu灯的事情,如果是我,会在卡cpu灯的情况下重新测量全部测试点,是从头到尾。

测量过,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那个关机或重启卡cpu灯的事情,如果是我,会在卡cpu灯的情况下重新测量全部测试点,是从头到尾。

没有CPU供电,要么时序不全,要么BIOS不对,要么供电不全,可是第一次能进系统,说明BIOS和时序肯定是对的,可能还是有某个信号不对,可是就是那么几个关键信号和供电,不知道有没有其它原因,

网友(2025-07-26):
VCCIO查到有0.94V对吗?

网友B:
我总觉得是南桥不良,没有彻底坏但是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觉得是南桥不良,没有彻底坏但是不良。

没有办法验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