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H99EMB8C0 改诱骗器

楼主(2025-04-21):
机器故障就是不充电,接口飞线已经飞了两次了。反正就是过几个月就返修,这次实在不想飞了。就改了诱骗器,一开始接在图片1圈出来的电感上,然后也没测公共点电压,直接接电池,试了一会儿,可以充电的,然后就开始打磨机器给诱骗器腾位置,一切都弄好之后装机测试,看着一切正常,结果发现开机的时候电池越充越少,只能在关机的时候充电,然后翻了论坛,遇上了这哥们的帖子,结果一侧,还真是跟他一样,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解决的。心想着死马当活马医,直接飞线到图片2这个位置,然后装机测试,竟然一切正常了。可以正常使用充电了。type-c的保护隔离是真心想不明白,别的机器如果绕过保护隔离直接飞这个地方,但适配器是可以用,但是如果接电池应该是大电流,不知道为什么华为的反而没事。有懂的朋友可以解释一下吗。这机器没图,搞不明白。10分钟充了5%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7131-1-1.html这是论坛那个哥们的帖子,图片是盗用他的,我的忘记拍照了

网友:
诱骗器第一次见,外挂的吗

网友:
再仔细看电路图,看明白再说吧?

网友A:
兄弟你改好的也没发照片

网友:
你的诱骗器是哪一种的有连接吗

网友:
因为typec的机器是有双隔离的,第一个隔离是typec VCC--充电芯片隔离前面,这里是平时DC机器电源接口部分,隔离管前端,第一张图电感后面那个小四方的芯片实际是一个复合mos管,他的后面输出端就是你第二张图片连接的地方
第二个隔离是充电芯片的隔离,这个机器采用的是四项降压PWM式公共点,VIN从第二张图片进入,经过四个mos管和一个电感,将20V VIN降压为9-14V,之后才会到公共点
这台是PWM降压公共点,这样做没问题,电池电压无法进入TYPEC端,如果是20V 公共点的双模式结构,就需要小心在使用TYPEC设备,需要typec为5V的时候,导致20V串进5V烧毁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改好的也没发照片

关键是飞线,安装诱骗器,需要吧接口位置的贴片,塑料都磨掉,不然装不进

网友:
跳过vbus 电路就行

网友(2025-05-22):
我还没有看过这杨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