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最近修一台EPSONL6178,翻车三次。维修界的大佬,指导一下

楼主(2025-04-21):
最近修一台EPSONL6178,已经翻车三次。
客户说每天都要清洗一次喷头,我检查了一下看到墨囊有些空,以为容易解决,抽一下墨解决,第二天打了几张正常就交客户,第三天打印就不正常了,打喷嘴页有很多白纹。第一次翻车了。

第二次修,换了连供,测试几十张,打了几张大面积色块页。试了两天,最后再打了十几张文字,喷嘴页正常即时送去,客户打了两天又不行堵头了,第二次又翻车了。

第三次修,换了墨泵里的转子,废墨管,打了一百多张文字及几张全页照片,又连打十几张文字页。第二天再打十几页,打喷嘴页正常。再送客户处试打印,当场就翻车了,喷嘴页又不正常了。第三翻车了。

第4次修,用清洗液洗了喷头,再用电脑深度清洗,这回又出新状况了打印卡纸,喷嘴图完整,但后半页文字还没打就卡纸了。纸张大概有3/4翻上来平放,有1/4或1/5页在后盖位。页头走至出纸口的压头位l,从出纸口只看到一点点。伸手进去难夹住抽不出来的,只能提起扫描器,从中空位置拉出来。每次打都卡在这个位置。没有一张能顺畅过完机器。

看到之前打的喷嘴页信息,已经打了  79000  页。机器寿命设计50000页。难道我这几天打了两百张纸把齿轮和搓皮都磨损过了临界位?但是为何每次都能吸上纸能走大部分呢。没有动过进纸部件,不应该卡纸的啊,真是越修越头痛。

维修界的大佬,求指导一下。如果第4次也翻车,无地自容了。

网友:
这机器通病-连续打印没问题.放一夜没字或者断线.换整个清洁单元.现在的纸卡一半.把那个纸张传感器清洁下.在铁架子下面.这种光电传感器不能用废纸打印..或者去软件里面看下卡纸代码.到底是那里的故障.

网友:
泵组件问题要换一套的

网友:
换清洁单元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看来要换整套清洁单元了。今天先解决卡纸问题,感谢@wzg1986210, 终于看到铁架下的感应器,昨晚不死心在查传感器,搞到凌晨一点半,没发现像佳能一样的传感杆。现在拆开左侧盖,从侧面看到铁架底端中间位有一个排线接头,这应该是传感位置了吧?这种位置得要大肢解全拆才能搞了。看不到主要部位,实在无法用洒精棉接触碰清洁。

网友:
最后五个错误代码 025  025  025   025    044

- Operation failure of the CR
   1. The CR was stopped by;
     - Obstacles such as jammed paper
     - Overload of the mechanism
     - Interfere with the ink system
- Failed to read the CR motor encoder
The timing belt become loosened or jumping
Contamination of the CR encoder scale
Damage or skew of the CR encoder FFC
Failure of the CR motor
Failure of the main board

- The PF motor did not run or obstacles exist in the paper path
   1. Overload of the paper feed mechanism
   2. The PF timing belt become frayed, jumping,
        or the wheel train of paper feed mechanism
        is disengaged or its tooth is broken
- Failed to read the PF motor encoder
   3. Contamination of the PF encoder scale
   4. Disconnection, break, skew or damage of the PF encoder FFC
   5. Failure of the PF encoder sensor
   6. Failure of the PF motor (the lead wire is broken
       or the connector is disconnected)
   7. Failure of the main board

最后几个卡纸是025吗?但卡纸的时候,机器面板不出代码的,但是有其它故障时曾经出现过3次025 。

网友:
卡纸修复,是光栅条有细线墨点。被数据线遮挡住,看到光栅条左右两边都很干净,就在相交位有个黑线,很难察觉。

网友:
断线的是某个颜色还是全部  全部的话考虑清洁单元  某个颜色断的话考虑墨仓

网友:
kao,,刚接了一个6178。就是放一会就显示打不清楚,要清洗,清洗后才可以。第二天又不行。和你这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