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PF4NU1F更换4800h开机过一会灯闪一下

楼主(2025-04-22):
板号PF4NU1F V1.0,机型机械革命S1 CODE,原机故障是TYPEC接口烧毁导致CPU带走,现在换了两颗CPU,一个正式版,一个测试版,型4800h都是按开机键大概10秒电源灯闪一下,感觉待机条件不满足,有没有遇到同样故障的,AMD的本子修得少,英特尔的也遇到这种按开机键过一会儿灯闪一下的,是南桥问题,更换解决。

网友A:
换过CPU要刷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CPU要刷个BIOS

amd 的U没有me把

网友:
AMD的我换过U都要刷BIOS特别华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