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爱普生L4158报错031006

楼主(2025-04-22):
故障描述:
一开始堵头严重不出墨,喷头清洗液泡了几天。
吹风机吹干后上机正常(机器指示灯状态正常),
然后开始进行冲墨(驱动程序里面的喷头清洗),
正准备打印喷头检测页的时候报错031006

测试情况如下:
①万用表测量喷头烧了
②测量主板Q301,Q302对管正常。

各位坛友请问这款主板的保险在哪里?
有修过这款主板的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私信我 我知道

网友A:
保险就在你的第一张主板图片左边螺丝的旁边。直接2a贴片保险贴片保险换  叫F301

网友(2025-06-25):
引用 网友A:
保险就在你的第一张主板图片左边螺丝的旁边。直接2a贴片保险贴片保险换  叫F301

谢谢

网友(2025-12-07):
就是不一样,人家一下就知道问题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