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掉了烧主控?

楼主(2025-04-22):
不是说mos的g悬空呛烧mos吗?怎么还烧主控呢,电阻在板子背面,没注意到掉件了,上电mos烧了,主控烧了,换了mos和主控,又烧

网友A:
这个电阻就是G极的电阻吗,烧主控,可能是管子击穿顺着反馈电路烧的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就是G极的电阻吗,烧主控,可能是管子击穿顺着反馈电路烧的主控!

开始大意了,上电直接短路保护,换了主控mos,上电正常了,因为主控带程序的,刚好掉电阻那路因为没程序没工作,我刚把程序写进去就马上断电保护了,一测发现mos主控又挂

网友:
先烧的MOS管,MOS管烧了后电压串进主控所以一起带走了

网友:
G不受控,19V冲到S极,然后可能就冲到芯片引脚上了,还有后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