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排序不对

楼主(2025-04-22):
显存软件排序问题

在显卡上,这到底是第三颗报错还是第一颗报错
A通道的显存换了  依然还是这个错
为什么C通道排在上边?软件问题?
是否应该加焊核心?

网友:
再换一颗显存试试,不行就打阻值或者干G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