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卡帮忙分析EC_RST# 电路

楼主(2025-04-22):
请教大卡,这 EC_RST# 信号,为什么还受GPU_THERM#、CPU_THERM#、PLT_RST#这三个信号控制?
EC_RST# 这信号不是开机前有用,开机之后还有用吗?
这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下载分

你看主板是否有连线,图纸是连通了主板未必通的。

网友:
PLT_RST#是高低高有效吧?之后应该是高?另外两个信号,如果待机为高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EC_RST# 开机之后也要维持高电平才行啊,开机以后PLT_RST#、GPU_THERM#、CPU_THERM#都是高电平。
在开机以后PLT_RST#为高电平时GPU_THERM#、CPU_THERM#两任何一个为低的话,就会拉低EC_RST# ,然后电脑掉电关机,再开机又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