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L580 NM-B461开机1802报错

楼主(2025-04-22):
联想L580 NM-B461开机1802报错 ,把网卡拔了也没用,那就是硬盘坏了不是BIOS的问题。
这款主板的固态硬盘加装的位置是处于一个SIM卡的一个网卡接口,硬盘不识别就被BIOS误以为是一个坏掉的网卡,所以它会提示网卡报错。

网友:
说得挺有道理的,学习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接口不支持安装固态硬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接口不支持安装固态硬盘呢

原厂自带的硬盘怎么可能会不支持呢?就算不支持联想在上面装一个固态已不是多此一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厂自带的硬盘怎么可能会不支持呢?就算不支持联想在上面装一个固态已不是多此一举?

这个固态硬盘确认是原厂自带就安装到这个接口上的吗?这个接口是wwan,原来设计就不是安装固态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态硬盘确认是原厂自带就安装到这个接口上的吗?这个接口是wwan,原来设计就不是安装固态硬盘的。

把我整不自信了,这就是原厂自带的硬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固态硬盘确认是原厂自带就安装到这个接口上的吗?这个接口是wwan,原来设计就不是安装固态硬盘的。

固态肯定是在这个位置,右上角的是1tb的机械硬盘,也没其他的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