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D871P 不跑码 CPU I5-7200U SR2ZU I5-7200U

楼主(2025-04-22):
DELL  LA-D871P 不跑码  CPU  I5-7200U SR2ZU I5-7200U

1.目测很多元器件被拆,保护隔离处短路,其它无明显短路。
2.修好保护隔离充放电电路。

3.接可调电源,待机正常,自动触发电流从0.0--0.03-0.05-0.03
4.测全板电压:3.41  5V LDO正常,  3V 5V PWM 正常
总线1.05V  DDR4 1.2    0.65  1.8 PCH  都正常。

图纸可以参考 LA-D822P
进一步检测发现PL605无电压,不正常,测基本条件都满足,

示波器测试都没有瞬间输出。

初步判断 供电控制芯片 AOZ5019QI 损坏。

待料中……

附:点位图 及LA-D822P图纸 点位 供各位参考。

Dell5468_5566 LA-D871P.cad

5368 5468 LA-D822P.pdf

5568 LA-D822P.cad

网友:
电流跳变过程 打错了:0.00-0.3--0.5--0.3几

网友:
已修到 上电,不显示重启2次后掉电到待机然后电流变为0.000
待机3 5 1.8正常。

网友:
结果公布:
已修复,有亮机图有图有真相

网友:
附:原厂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