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z7系列开机不停报警风扇狂转 并关机通病
发表于

楼主:
换掉红圈里的小芯片解决问题。
芯片
通病
风扇狂转
window
求购联想Thinkpad x1 fold料板
华硕天选fa506降频,刷bios就好
佳能 LBP6200d LBP6230dn LBP6230dw 黑白激光打印机中文维修手册
DELL LA-D871P 不跑码 CPU I5-7200U SR2ZU I5-7200U
DELL OptiPlex 7470 All-In-One一体机,板号:IPCFL-GL ,通病,内屏不显
nm-c681 cpu锁屏维修
求问芯片丝印
GcDZ ?找不到这个芯片呢
发表于

网友:
大神是以什么维修的思路来查到这个问题的,是检测到这个管子导通有问题吗,怎么监测这个信号工作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电压正常和不正常是多少!感谢分享!
发表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