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星MS-16P71触发掉电

楼主(2025-04-23):
版号MS-16P71,原始故障为不过内存,开机不插内存电流到2.2,插内存电流到2.4,但是内存复位没有,换了桥故障依旧,换了CPU之后上电到0.2就掉电,用示波器测了一下,CPU供电出来了,但是马上掉了,用两路测,CPU供电比3V的电先掉,认为故障在CPU范围,检查了CPU周围原件,没有掉件的情况,现在没思路了,求大神指点。图片上是示波器两路同时抓3V和CPU供电的,黄色是CPU供电,紫色是3V

网友:
排除一下 没焊好 和cpu坏

网友:
修好 了吗

网友A:
CPU供电滤波不是很明显有问题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滤波不是很明显有问题嘛

大佬你是说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存在问题导致的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你是说CPU供电的滤波电容存在问题导致的么

我是看你发出来的图啊,你不是会用示波器嘛,CPU供电曲线上升到掉落间不是有毛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你发出来的图啊,你不是会用示波器嘛,CPU供电曲线上升到掉落间不是有毛刺吗?

嗯嗯,我现在把CPU取下来了,不装CPU电上到0.2不掉电,问题应该就是在CPU范围,CPU供电也没有短路,周围的滤波电容查了也没有击穿,准备再换个CPU试试

网友:
问题出在焊工上

网友:
如示波器接地好的话,就是电容问题。你两路波型都不对,应是示波器没接好。

网友:
为什么不先刷bios再动手,上去就干桥和cpu吗?

网友:
原来电流正常  换了不好  就是没换好

网友:
确实比较难搞

网友:
3V肯定是比CPU供电之前出来,我觉得应该先查3V和二级转换

网友C:
原先没检查CPU的供电吗?之前正常你换了CPU不就是你没换好吗?还有就是如果你使用没问题,这些毛刺基本上就是电容的问题,再者回到开头,你有检查过CPU的复位有没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先没检查CPU的供电吗?之前正常你换了CPU不就是你没换好吗?还有就是如果你使用没问题,这些毛刺基本上就是 ...

换CPU之前CPU的供电复位都有的,只是内存没有复位,又买了一个CPU等到了换上试试,请教下毛刺是电容的问题的话,怎么样才能测到哪个电容的问题呢,蜂鸣档二极管档只能测电容是不是击穿了,只有通过测量电容的容量来判断电容了吗,但是这个板子没有图纸,不知道电容的容量

网友:
不一定是CPU,还得看复位出没有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