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6600显卡花屏问题求助

楼主(2025-04-23):
一块RX6600 8G显卡花屏,测量各处电压、波形均正常。扫描内存,提示错误如图,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A:
热成像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管子,或直接换掉所有供电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成像看看有没有异常发热的管子,或直接换掉所有供电管

好滴,等我回去试试,争取不动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