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2080Ti求助显存位置

楼主(2025-04-23):
V星2080Ti求助显存位置 这个测试结果是不是F0坏了

网友A:
nano report.txt进去看下就知道了,里面看得比较直观

网友:
帮我看看是哪个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ano report.txt进去看下就知道了,里面看得比较直观

大哥帮我看看哪个是F0

网友C:
金手指对着自己,最上面左手边那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金手指对着自己,最上面左手边那颗,

谢谢 是这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帮我看看哪个是F0

逆时针最后一颗

网友:
是的,我记得就是这样子排的,A卡排法又不一样

网友:
小问题上来就干核心啊?显存最好重植或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