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的板子CPU灯和内存灯一直亮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5-04-23):
插不插内存都是这样,CPU和南桥发热正常

网友:
CPU换一个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板一样的状况,各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了,没思路了。

网友A:
供电正常只是第一步,还要查查时钟是不是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只是第一步,还要查查时钟是不是正常。

应该就是BIOS的问题,降级刷了个BIOS,可以了,但CPU和内存还是依次亮,一起灭,然后跳到V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