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主板开机进BIOS能显示,过BIOS自检就不显示的维修过程

楼主(2025-04-23):
主板故障是这样的,开机可以正常显示厂家LOGO, 如果不按键,装有启动设备就会黑屏,如果卡在BIOS 界面是正常显示的。按f12选择启动设备,卡在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正常显示的。
既然开机可以显示,先让电脑读硬盘进系统,远程连接查看参数。可以清楚的看到主板识别到了屏参数(这个主板没有HDMI ,我也没有typc 转HDMI ,所以不能外接显示器)

手机照了一下屏,可以看到有字。当时因为同时有两片板子,都是暗屏,错误的以为是屏线了坏了,直到客户寄来另一条屏线。换了屏线故障还是一样。
先修那个没有一点背光的,
把这个块破屏的电路板接在屏线上。

当然还有一个背光开启信号。
不能显示的,pwmi 是没有电压的。

然后查看电路图

这个元件U5507在这个电路板上没有安装,最后简单的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元件损坏了。

然后开始修这个开机能显示LOGO 的。这个PWMI 开机时候,是有电压的,只是显示LOGO 读引导设备,这个电压就没有了。按照以往的维修思路,进入了死胡同。这个板子是装了U5507,仔细对比两个板子,觉得U5507 不是非装不可以的元件。因为我拆了这个元件,也是可以显示LOGO 的。

我就拆了U5507,往后查

发现U9501 的第三脚,不管是独显直连,还是混合模式都没有高电平。这个电路就是开机的时候,屏的亮度完全是EC 控制的,但读引导设备后,PCH_PWM_OUT_EN 开始工作,由这个信号选择接收哪一路亮度信号,控制屏的亮度。
更换U9050 故障排除,然后把U5507装回,屏可以正常点亮。

修这几个板子,我还碰到了很多故障,都能出个大合集了,无奈本人水平有限。
主要故障,1,声卡有驱动无声,风扇不转
2,主板降频
3,装CPU 就掉电不能开机。后面两个故障至今还在无解中。这4 个板子,原本计划4 天修完了的,修到今天,都是第7 天了,钱太难挣了。

网友:
维修电子设备其实并不简单,一定要先搞懂运作原理,不然就会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