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看似相同的主板,板号不一样,EC 可以代换吗?

楼主(2025-04-23):
两个主板一个BM5070 V1.1 ,一个bm5070 v1.2

网上买了两个EC ,一个是卖家刷好程序的,一个是我买的料板。
两个EC 的共同故障为,充满电不亮满电指示亮,开机后,开机指示亮也不亮(主板上的那个指示亮)。我怀疑过自己的焊接水平,也怀疑过卖家给我的芯片不良。经过在主板上不停的找茬游戏,最后总算确定故障。为ACIN_ATTACHED 会产生不同的高低电平。
先看1.2 的,ACIN_ATTACHED 会得到一个低电平。

1.2的这个位置是这样的。

而1.1 的不是这样的
我手动画一个。1.1 的ACIN_ATTACHED会得到一个高电平。

图中的场效应管移开了,能保证CPU 不降频,但会进系统后,有可能重启。还是要把电路改一下才行。

网友:
这个用的是哪个画图软件

网友(2025-06-08):
最后解决没有,同款板子无法充电

网友:
同款板子,同款故障,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最后解决了吗,同款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