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各位大神一波

楼主(2025-04-23):
大神们。小米11青春活力版这两个电容掉了。就在屏幕连接座下面。会影响触摸嘛?我这
手机
现在重启能触摸,息屏唤醒后就不能触摸了。能否告知下。还有这两个电容多大啊。谢谢
手机
小米
重启

网友:
如果只是供电滤波电容掉了问题不大,如果是信号耦合电容就不行了。

网友:
不影响都是1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