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C641P CPU I5 6300U SR2F0不跑码

楼主(2025-04-23):
DELL LA-C641P CPU I5 6300U SR2F0不跑码
1.打值都正常,
2.测电压除集显电压以外都已经产生
3.示波器测试SMB_CLK_DATA 跳变一次波形。

4.待机正常,触发上电电流从0.000-0.067-0.78-0.55

5.接键盘灯不亮,外接HDMI也不显示。
SMB CLK DATA波形应该是不跑码

6.刷亮机及原厂BIOS故障不变。

研究中……

网友:
DDR_DRAMRST#
对比好板发现一个现像:就是正常的板触发到上电后电流跳变0.000-0.0020-0.570-0.020-0.52-0.28亮机
故障板是:0.000-0.070-0.753-0.52-。046
看电流跳变情况初步判断:正常板是触发重启2次后亮机,但故障板触发后电流跳变到待机电流的过程就不正常,电流没有降到待机电流0.020 而是0。070,从这一点看出就不正常。

网友:
cpu挂了,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