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L390 进系统键盘不能用

楼主(2025-04-24):
      如题,板号是18724-1M,刚开关可以F1F进COMS,或F12等一些都有用,但是从系统进度条开始到进桌面,或者是PE系统里键盘的所有按键盘全部失灵按不出,此时重启亮LOGO后按F1和F12键盘也全部失灵了,要重新关机再开机才行,且不启动系统时间很久都不会失灵;已换过键盘、订了刷好程序的EC(NPCE288GA0DX)更换、还刷了BIOS故障都是一样的,也打了键盘接口阻值(拆了EC打所有数据线脚阻值都是无穷大)都正常。
      不知是否有修好过的类似故障的朋友,请告知一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你系统有问题,换个硬盘测试吧

网友:
换了EC后程序版本还是和之前1.19并无变化,但是出现了2200、2201和2202的一开机报错。

网友:
遇到过X1 yoga  插键盘type不升压,EC  玻璃芯片。。bios都干了。。最后换了键盘好了

网友:
键盘换过,也换过硬盘装系统,故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