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C 可以进bios 但是一进系统就蓝屏,

楼主(2025-04-24):
昂达H81C 可以进bios 但是一进系统就蓝屏,已经检测不是硬盘的问题,也换过电池重刷了bios,还是不行,一到进系统转圈那边就蓝屏。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知道是什么情况?

网友:
CPu  凉凉了吧     要不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
确实是cpu的问题,换了个u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