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5 死活不出5V供电

楼主(2025-04-24):
修到一台ThinkPad E15 版号NM-E211 REV:1.0插电0.015A 不触发 拆开测量电感发现只有3.3V
5V电感电压只有0.6v左右 于是检查起的电路

找到机器图纸
测量芯片公共点供电9.4V正常
测量芯片2个开启信号 EN1 3.29V   EN2 9.0V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索性更换芯片

没想到更换后问题依旧 我怀疑芯片问题 又换了2个上去
问题还是一样  测量BOT引脚只有4.0V 并没有自举升压
于是换了个BOT电容还是一样
测量FF引脚反馈  1K电阻没问题  470P电容直接换了也不行

本人技术不强对电路了解不透彻 求大佬们指点一二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没尝试断开4脚PG信号吗?

网友B:
5V肯定没短路对吧

网友:
我看错了,重新编辑,请管理帮我删除这个回复

网友C:
你的F6101电压够20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肯定没短路对吧

对的没有短路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比较好判断

网友D:
把5v电感摘掉试试看

网友:
我有个华硕1502,也是不出5v,按住cpu就出来了,而且能点亮进入系统。

网友:
修出来了吗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把5v电感摘掉试试看

你不怕后极烧芯片吗

网友:
换一个原装适配器试试

网友F:
断了5V下级,看看5V有没有。EN有电压不一定OK。看看波形。EN的两个信号电阻和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后级引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不怕后极烧芯片吗

摘电感为什么会怕烧后极芯片?又不是拆IC会让上管G极悬空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后级有小短路导致的把5V电压拉下去了,如果有示波器看波形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把后级的供电、二级电压一个一个断开看看,这样也能找出来,这种一般都是短路之后没有直接接地,所以5V只是变成0.几V没有直接大电流,找的时候可以找找5V的电路没有直接接地的,芯片也会 导致这种。

网友H:
测量9脚LDO有没有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后级有小短路导致的把5V电压拉下去了,如果有示波器看波形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如果没有示波器可以把后级的供电、二级电压一个一个断开看看,这样也能找出来,这种一般都是短路之后没有直接接地,所以5V只是变成0.几V没有直接大电流,找的时候可以找找5V的电路没有直接接地的,芯片也会 导致这种。

学习了,之前我也有一个1.8V的 断开节点能正常用1.8V,芯片 反馈,基本上把1.8V的供电芯片那一圈都换了,1.8V电感是没有测量到短路的

网友:
查PR4212和4211电阻有没问题,两个电阻中应该有稍低于PJ4200处的电压;查pc4224 4225 4226有没短路,一端应该有5V电压;查PR4213两端应该有5V电压,如果上述电压没问题,就换芯片

网友:
LDO电压有吗

网友:
高手多又热心肠,好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5v电感摘掉试试看

电感摘了就不输出了

网友:
LB4708  是多少伏?有没有20伏?

网友:
是哪 个5V  ,5VDO   还是5VWAL    这两个时序有区别

网友:
EN2 9V高不高?

网友:
图纸显示EN1的信号来源EC是低电平有效,你查一下这个信号有没有,如果没开启,就得查EC的条件了

网友:
测一下内存槽旁边的lv5116输出1.8V是不是短路了?如果是,就不用修了。

网友:
有些5v是触发后才出来的

网友:
稳定吗?可以借鉴下

网友:
可断开PJ4201测下是否5V已产生,再打下后级阻值看是否有短路拉低了5V,还有就是BST脚4V应该低了可能造成上管未完全导通,供参考

网友:
可以先断开5v电感,看看是5v没有出来还是拉低了,拉低了可以烧机试试

网友:
量下第10角阻值

网友:
反馈在电感后面,拆了电感不行,应断电感后面测试点,一般主板有方便断开的节点。

网友:
EN2一般是开线性的,不高。开5VALW的一般都是分压或者上拉过来的3-3.3V

网友:
对,仔细查一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比如USB供电这些

网友:
断开节点看看5V正常不,要是正常出来就是后级有短路,查一下5V的后级连接到哪些芯片,再查一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
后级漏电拉低了?没试过断开节点吗

网友:
断开5v后级,判断哪里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5V的二级转换电压肯定有短路,你直接在5V电杆上接5V上去烧,结合热成像很快就能找到问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量9脚LDO有没有5V,

LDO没问题正常产生5V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应该就是后级有小短路导致的把5V电压拉下去了,如果有示波器看波形应该比较容易看出来,如果没有示波器 ...

这款机器有测试点 断开后5V后级就不会链接任何供电了 不过 但是断开也不出5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断了5V下级,看看5V有没有。EN有电压不一定OK。看看波形。EN的两个信号电阻和电容有没有坏的

已断开5v后级测试点  依旧没有5v  两个EN用示波器直接测量芯片引脚也没有发现波动 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尝试断开4脚PG信号吗?

已尝试断开PG  问题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F6101电压够20v吗

我去测试了下够20V

网友:
查芯片第10pin电压是否OK,再查第9pin电压是否OK

网友:
查芯片供电和自举升压

网友:
低温锡 硬胶这款e15 前几天刚搞的cpu真难除胶。

网友:
5V电感对地阻值?太低应该后级有短路,示波器瞬间有无5V波?

网友(2025-06-01):
换个电感试试,说不定有惊喜。以前碰到过一台联想,也是这种情况。死活不出5V电压。。最后实在没办法,换了一个电感后既然电压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