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的海康硬盘ATA锁怎么解啊求求了

楼主(2025-04-24):
求大佬告知!

网友A:
   买一套MRT就可以解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MRT就可以解了

大佬,问题是希捷的加锁了哪些模块啊?MRT也需要清空模块的加密啊,又不是直接接上MRT就可以,求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问题是希捷的加锁了哪些模块啊?MRT也需要清空模块的加密啊,又不是直接接上MRT就可以,求告知

MRT有教程啊...自己买一套

网友:
如果不需要数据,可以到官网下载SeaChestLite,使用revertSP指令根据硬盘盘标上的PSID码执行全盘清除功能 ,很快就能完成. 操作过后全盘数据都会清除.

网友:
修改模块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