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glo-n76开机不显示大小写能切换应该是通病

楼主(2025-04-24):
已经遇到过好几台了,此电脑无图纸,无点位,芯片丝印也不好查,通过几天时间才找到了问题,建议收藏。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必须收藏哈哈是芯片发烫吗

网友:
记住了    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类似转化芯片之类的

网友:
最害怕这种没有图纸的板子

网友:
学习了,没有图纸的主板不好修,只能凭经验,太难了

网友A:
这是LED升压芯片,丝印可以在网上查到

网友:
没图纸,靠经验摸索

网友:
行,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LED升压芯片,丝印可以在网上查到

大哥六六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LED升压芯片,丝印可以在网上查到

在哪里查的,能分享下吗

网友:
这个是屏幕背光供电的升压芯片负责控制19V转30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lldatasheetcn.com/

怎么查的没查到这颗芯片

网友(点评):
下面我发了图纸

网友:
这是上次修的时候下的图纸,你看看可一样吧

网友:
是的,升压芯片 ,。屏线接口能量到三十几伏电压

网友:
是暗屏吧,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