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Mac Pro A2251不开机,接口芯片CD3217B12为什么一定要换拆机才行?

楼主(2025-04-25):
接修一台 A2251机子不开机。插电电流0.1-0.3来回跳变,5V未升压,查到一路U3100_W CD3217B12的PP3V3_UPC_W_LDO阻值很低,3.3V无电压,查外围正常,于是取下CD3217B12后,阻值恢复正常,上电PP3V3_UPC_W_LDO为3.34V,但5V未升20V。
查了CD3217B12芯片资料未见可以内置程序。于是某宝买了一个全新原装亮面的回来代换上。还是不升压,3.3V 5V主供电都出来了。问了卖家说是要买原装拆机的才行,说里面有程序,明明看图纸芯片外围有个相对应的码片。芯片资料也没有提及内可写入程序。没办法再买了对应地址的拆机芯片。比全新原装芯片还要贵不少。收到换上立马OK~
搞不懂了,同型号的芯片内又无程序,为什么新的不能用,拆机相同位置就可以用,难道苹果定制的?有大神解释一下不?

上面的图是原损坏的芯片型号。下图是买来拆机对应位置的芯片型号

顺带放上A2251的图片和点位图及点位图看图软件

网友:
感谢分享的人,收藏一下

网友:
CD3217B12芯片资料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芯片本身没资料,但芯片引脚定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