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87X-UD3H 通病一例

楼主:
两张主板都是同一问题,暂且认为是通病。

板子是网上收的,很重,估计8或者10层pcb,原始故障是反复上电不跑码,上电的1s左右时间pcie能测到3.3v的复位和时钟电压。同时能看到bios芯片指示灯亮,该机是双bios,不太可能同时坏,抱着试试看的想法重刷了bios,无果,故障依旧。
无奈找到图纸,开始按照时序测量。发现只有vidsout这个信号不正常,只有0.12v。

查看电路图,发现其由cpu经WR5 发出转换成-PVIDALART后到主控芯片IR3563A

这个-PVIDALART同时经WR4由cpu_vtt_or上拉,反复测量是IR3563A拉低了此信号,测量相关的两个信号PVIDSOUT和PVIDSLCK发现AR65电阻变质,造成改电阻左端电压偏低,更换后,所以信号回复正常,板子正常跑码.两张都是此电阻变质,不知何故?希望大神解答

网友:
楼主的点位图和图纸是软件里的,不过图纸论坛里面有。

网友:
散热器下面的硅胶垫腐蚀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