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个惠普品牌机hp 288 pro G6主板图纸。

楼主(2025-04-25):
惠普品牌机主板hp 288 pro G6 台式机主板,用的十代cpu. 有没有兄弟有这份
啊。联系付费买一下也行。。有几只想修理一下。。。。。
。 就是风扇转了停转了停不启动,电源没问题。。。
cpu
window
惠普
台式机

网友:
拔掉内存看有警告声不?没有,CMOS放下电,有警告声不?还没有,主板问题,继续查主板上的主电压吧。
拔掉内存看有警告声不?有,CMOS放下电,插回内存,开机不?不开机,刷BIOS。

网友:
主板问题,不是电池。。。。。。能查查看就好办了。。。

网友:
哪有兄弟有,可以联系下,,感谢。。。

网友(2025-05-26):
我遇到好多片都没修好。换板了

网友:
我遇到两个都是电源的问题呢,更换个就好了,故障现象也是风扇转几秒钟就停

网友:
后来修好了吗?手上也有一台这样,换了电源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