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X14 版号LA-L382P R**.0不认电源,插电池可以进系统

楼主(2025-04-25):
外星人X14  版号LA-L382P  R**.0不认电源,单插电池可以进系统,这款外星人充电口是type-c  。插电源公共点有20V,说明隔离过了,奇怪吧。但进系统就是没有充电图标,插上电池和电源的时候都有充电图标吧,这个没有也没有充电。电池和电源都换了还是一样。充电芯片ISL9538量了工作条件都正常,保险起见把充电芯片也换了,故障依旧。type-c充电故障修的少,有大神碰到过这种故障码。应该是电源信号那边的问题,需要测量哪个信号。

网友:
查EC,换电池

网友:
电池换过,故障依旧。

网友:
SMB_CLK,SMB_DAT

网友A:
   刚刚接到一样的外星人X14  LA-L382P,和你一样的故障,后面机子修好了没有

网友B:
这个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接到一样的外星人X14  LA-L382P,和你一样的故障,后面机子修好了没有

退了,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最后解决了吗?

退了,技术不行

网友C:
板子正面 中间那个N沟道管子击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板子正面 中间那个N沟道管子击穿了

啊,我量了隔离管都是好的。MOS管击穿,起码有充电图标。他这个过了隔离。但就是没用充电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啊,我量了隔离管都是好的。MOS管击穿,起码有充电图标。他这个过了隔离。但就是没用充电标

我的也是保隔能过,不充电,没有充电图标。这个本挺奇怪的。

网友B:
大伙都遇到,是不又是通病呢?这个本有一通病是屏线问题,

网友E(2025-06-15):
引用 网友B:
大伙都遇到,是不又是通病呢?这个本有一通病是屏线问题,

你好 屏线坏什么症状   我的内接不显  外接 只显示过一次  大小写 间隙性能切换   也不知道他到底开机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 屏线坏什么症状   我的内接不显  外接 只显示过一次  大小写 间隙性能切换   也不知道他到底开机没

我也遇到这种故障,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
重点查ACOK信号 是否正常。有惊喜。

网友(2025-10-23):
发给我修吧

网友(2025-12-13):
引用 网友B:
大伙都遇到,是不又是通病呢?这个本有一通病是屏线问题,

暗屏是不是也是屏线坏 感觉有点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