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5994

楼主(2025-04-25):
有一个板子插电池关19v主供电上管用电池供电,充电芯片进水,清理过后把腐蚀变质的更换了还是老故障,发现短时间没法修好,就放边上了,第二天拿起来发现不升压了,有人知道tps65994ad的工作流程吗,我查了图纸3vldo正常,5vldo正常vbus_tbtb  5v,b+电压1v不过保隔,3,5valw无电压

网友:
不是充电芯片拆了就好了拆掉5v升压隔离管加电19v能开机就是不升压

网友:
充电芯片换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直接断开升压电路,有充电电压但是电压有点高18v限制电压才17v

网友A:
换了俩升压下管正常升压了

网友:
量着没问题就是不升压,升压芯片都给他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俩升压下管正常升压了

这个芯片需要和EC通迅吗?你就直接换了两个下管就好了?我的这个也是不升压,换了TPS65994也不行

网友:
这应该是PWM芯片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需要和EC通迅吗?你就直接换了两个下管就好了?我的这个也是不升压,换了TPS65994也不行

后级保护有问题也不升压,还有cc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