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容容量为什么会变大

楼主(2025-04-25):
这是华擎某主板上的电容 外观丝毫没问题 在线测偏大 拆下测还是偏大 好几个都偏大 1.5v供电 用的2.5v 820uf 感觉耐压偏低。实测1.3mf(表没问题 对比其他相同容量侧过)
平常常见的是容量变小 可以理解 为什么还变大 变大后容量会失效吗

网友:
可能是误差问题,要想准还得是电桥。

网友:
要么电容漏电,要么表不准

网友:
搞个专测量电容的表还是准确很多

网友:
有可能是漏电了,电容漏电容量也会增加的。

网友:
工具是玩具系列的吧,丢了,换电桥。

网友:
都是高手   用的东西都不一样

网友:
表多半有问题,没道理这样的

网友:
换了这几个电容 主板就好了  特么电容外观还很新 基本看不出问题 容量就是偏大

网友:
有轻微短路漏电,测出来就会变大

网友:
电容老化漏电了,很多年的,测容量会高出很多

网友:
看显示,D值偏高,微漏电了

网友:
现在的全新电容超容量很少,多数是负10%,日本那些音响专用超级音频电容容量就非常准确。普通电容容量超20%的,基本是老化,存在漏电现象。

网友A:
1K的频率下 电容D值不要超过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的频率下 电容D值不要超过0.1

有道理

网友:
这个电桥用着可以

网友:
就像上面几位说的那样应该是有轻微漏电。

网友:
对头,轻微漏电了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上面的纹波,换电容后再对比,映象就深刻了。

网友:
上电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