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蛇灵刃15有没有图纸啊,待机没有5v 1.05v 1.8 3.3v阻值才350

楼主(2025-04-25):
3.3v供电正常,开关处没有3.3v.按开机键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和ec有关,ec拆了,感觉有有转换电压短路,没图纸不知道怎么修了,测了CPU和显卡阻值,应该都是正常的,这主板图纸真少,型号是rz09-02385,求图纸啊,鑫智造上只有2个BIOS,还不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3.3v是电阻值350欧,二极值0.151

网友:
最新维修进展,烧机法找出了二级转换芯片和2个8330b还有ec损坏,现在换了ec可以自动上电1.2按然后掉电到0.03到0.04跳动,开关电压只有0.35v不正常,无法再次触发,CPU供电正常,显卡没有核心供电检查up9511后发现短路拆了,等芯片到了换上再说,顺便求下,我拆了的那个声卡芯片的型号,有没有在修这个的老板给我看下型号,谢谢了

网友A:
u4201是个什么芯片啊?

网友:
换了up9511p后还是没有显卡主供电,芯片开启en是2.4v应该是正常的,5v供电正常,开机键电压0.35v是双二极管坏了,换了就好了,现在接屏不亮,看电流应该是要亮屏的,电流从1.3安跳变到0.9安后轻微变动,检查发现屏幕的1203bzle短路,供电16欧阻值,等买了芯片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201是个什么芯片啊?

是个声卡芯片alc2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