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C声卡爆音请教

楼主(2025-04-25):
一块技嘉G1.sniper B5主板 声卡型号是ALC898,声卡能正常工作,但是工作过程中会失真 开机喇叭爆音一下,这个声卡非独立输出,带后级运放放大,本以为是声卡

问题,断开耦合电容,依旧上电喇叭爆音, 运放是OPAl2134,用示波器测量发现,通电一瞬间,负反馈输入端2脚和6脚会产生一个低高低的跳变,输出端也会输出一个电压跳变,正好对应音爆,运放替换过,+12V供电芯片换过,-12V供电芯片也换过,依旧上电有音爆。不知道上电一瞬间,负反馈输入端的电压跳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断开+12V供电,没有爆音。但是运放也无法正常工作。而且运放负反馈大于正向输入端,不是输出低电平吗?怎么会有一个高电平输出,运放芯片是换过的,是正常的,这里非常不解,有没有预到过的大神,能提点一二。

网友:
电容怎么不换

网友:
耦合电容拆了还是一样爆音,明显问题出在OPA2134和+12V供电上面。因为只有拆了OPAl2134和+12V供电才没有爆音,OPA2134已经换过,供电也正常,只有可能是正向输入,输出和负反馈周边电路有问题。可是不知道是哪一路,所以向有经验的大神请教 一下。

网友:
我觉得用波波打一下会有效果

网友A:
把CR84断开,改用固定反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R84断开,改用固定反馈。

这是高手,换我就换声卡了

网友(点评):
职业是修电脑,业余嘛,就玩玩音响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