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080猛禽 显存锁405MHZ维修求助

楼主(2025-04-25):
本来是核心问题但是可以亮机,但是驱动黑屏,加焊之后不亮了,拆了重植之后还是不亮,测量发现显存阻值过小,想确定下是不是显存挂了,就用1.2的电压烧鸡显存,结果正负极搞反了,显存烧了,8个拆下来测了下,有3个好的,然后又配了5个,吹上去,换上好的核心,结果不识别,后来怀疑BIOS也坏了,所以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入ASUSgtx1080A8G适配的显卡BIOS,一次点亮,也能驱动,但是跑测试发现帧数低,然后看GPUZ信息发现未识别到显存,显存频率不正常,更换几个其他版本的BISO也一样问题,因为之前网上看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就是现存识别电阻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和怎么修。求助

网友A:
你显存的型号换的和原来的不一样吗?看图纸上只支持GDDR5X的显存不用改配置电阻

网友B: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遇到过,私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遇到过,私聊

应该是识别电阻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显存的型号换的和原来的不一样吗?看图纸上只支持GDDR5X的显存不用改配置电阻

不知道啊  DDR5X都是 镁光的  但是换过5个
本来是核心问题但是可以亮机,但是驱动黑屏,加焊之后不亮了,拆了重植之后还是不亮,测量发现显存阻值过小,想确定下是不是显存挂了,就用1.2的电压烧鸡显存,结果正负极搞反了,显存烧了,8个拆下来测了下,有3个好的,然后又配了5个,吹上去,换上好的核心,结果不识别,后来怀疑BIOS也坏了,所以换了一个BIOS芯片,刷入ASUSgtx1080A8G适配的显卡BIOS,一次点亮,也能驱动,但是跑测试发现帧数低,然后看GPUZ信息发现未识别到显存,显存频率不正常,更换几个其他版本的BISO也一样问题,因为之前网上看到过类似的问题,应该就是现存识别电阻的问题,但是不知道是哪个和怎么修。

网友:
上面这个板子  借的图  没有图纸  只有华硕另外一个类似公版的图纸

网友:
这几个阻值和公版的对比了下  应该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几个电阻都和公版的图纸对得上

网友:
没有猛禽A8G的图纸  只有个其他版本的

网友:
鑫智造 上面有这个图纸  但是没VIP

网友:
电阻在这背面这两排

网友:
图纸上是这样的,回去我量一下,之前好像量过,好像都是正常的,烧鸡的时候直接用的1.2V的电源,正负极接反了,本来显存电感该是正极,没注意把正负极夹错了,可能导致后面显存和BISO损坏,但是100K的电阻应该不会烧坏  下了班回去测下  感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我遇到过,私聊

装驱动之前能看到显存频率1251,0容量,未识别显存型号

装驱动之后,频率5005,翻了4倍…….8g容量,未识别显存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好几个100k都是没装的,但是应该本来就是没装的,焊锡原装的样子

网友:
卧槽  万万没想到是BIOS版本的问题,刷了1696Mhz主频的BIOS,驱动就能正常识别显存型号和频率,但是问题又恢复成最开始的问题了,进系统驱动几十秒后死机并出纯色屏幕……

网友:
而且软刷刷不进去,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的编程器刷的,换上去以后就正常了  但是现在又有新的问题了,驱动几十秒后死机……

网友:
纯色屏也解决了  供电一路没波形  已修复

网友:
如图,刷了1696那个BIOS就正常了。怀疑过识别电阻、核心、BIOS版本,就是没怀疑过要1696那个版本,其他几个BIOS可以通过软件刷写,唯独1696那个不行,提示BIOS不适配还是啥,忘了拍了,然后用编程器刷进去就好了。无语死了,折腾了两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