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个内存条上的引脚资料,或者帮忙测下对地阻值

楼主(2025-04-25):
KVR16N11S8/4
金士顿 1.5v标压 4G内存条,无法识别。
测了一下发展有个电阻为0,有大佬知道对应位置的原件的不,以及阻值,或者帮忙测下

网友:
哪位大佬帮忙测下阻值?

网友:
看线路是接地的

网友:
这个电阻现在是0欧姆,没有同型号的板子,也不知道这个要换成多大的

网友:
在万能的tb上查到了,意法半导体M34E02-F系列的EEPROM,是DRAM模块的2 Kbit I2C总线串行EEPROM和SPD(DDR2/DDR3),补上数据手册有需要的自取

M34E02-FMC6TG-DRAM模块DDR1-3(丝印EAFT).pdf

M34E02-FMC6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