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F401P Intel Core i5-8350U (SR3L9) 3.3V_ALW_PCH后级变4.12V找不出问题

楼主(2025-04-25):
DELL LA-F401P Intel Core i5-8350U (SR3L9) 3.3V_ALW_PCH后级变4.12V找不出问题

1.全板打值无异常,CPU低0.004
2.插电电流跳变到0.83瞬间掉电到0.24 ,万用表测瞬间电压都已产生,CPU电压0.83 秒掉
3.细查二级相关电压发现3.3V_ALW_PCH电压为3.97V 断开节点芯片端办出3.35

换一个芯片上去还是一样,没有断开节点电压3.97,断开节点芯片侧3.35  节点端4.12V(打值0.312正常)

查一晚上找不出这个电压从何而来?奇怪?
4.BIOS也刷过别人亮机的,故障不变。

附:图纸与点位

LA-F401P_.cad

网友(2025-07-04):
1,SLP_S3#  2, RSMRST#

网友:
1.SLP_S3#  2. RSMRST#

网友:
1,SLP_S3#  2, ALW_PWRGD_3V_5V

网友:
1, SLP_S3#  2, SYS_PWROK

网友:
1,SLP_S3#  2, H_CPUPWRGD
测试:人为拉低PLT_RST# 和 SYS_PWROK还是一样会掉电,短接BIOS 1脚到地不掉电,电流:0.0052

网友:
1, SLP_S33  2,+1.0V_VCCST

网友:
1,SLP_S3#  2,SLP_S4#

网友:
1,SLP_S3# 2,VCCSTG_EN

网友:
1,SLP_S3# 2,SIO_SLP_S0#

网友:
1,SLP_S33 2,RUN_ON

网友:
1.SLP_S3# 2,THERMTRIP2#

网友:
1.SLP_S3# 2,SLP_S5#

网友:
1,SLP_S3# 2, 0.6V REFCA
1,SLP_S3# 2, VDDSPD

网友:
1,SLP_S3#  2.+2.5V

网友:
1,SLP_S33 2,PCH_PWROK
1,SLP_S33 2,+3.3V_RUN

网友:
1,SLP_S3#  2,IMVP_VR_ON

网友:
1,SLP_S3#  2,PROCHOT#

网友:
1,SLP_S3#  2,  VIDALERT_N_B

网友:
1,SLP_S3#  2,VIDSOUT_B

网友:
1,SLP_S3# 2,ALERT#

网友:
1,SLP_S3# 2,ALERT#
1,SLP_S3# 2,+VCC_CORE

网友:
1,SLP_S33 2,+VCC_SA

网友:
1,SLP_S33 2, +1.2V

网友:
1.SLP_S3# 2. PWM_A

网友A:
某个无件有短路把5v引到了3.3v_alw_pch?比如UZ2,它有一只脚是5v_alw,旁边有个sio_slp_lan#,这个脚通过一个电阻与3.3v_alw_pch相连,如果这里有短路,是不是就会将相关电压拉高?

网友:
当断开EC发给CPU主控芯片的IMVP_VR_ON信号时,不掉电,电流0.050,
此时测全板电压除了CPU VCC_SA和+VCC_CORE以外电压全部都已经产生。
3 5 V  1.8 1.2 0.6 1.05 1 2.5 二级电压3 5 1.8 1.05
都已经产生。
由此证明与CPU供电产生后密切相关,结合CPU值极低的特点,
初步判断:CPU损坏,CPU值:VCC_CORE 0.003  VCC_SA 0.011  +VCC_GT 0.00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无件有短路把5v引到了3.3v_alw_pch?比如UZ2,它有一只脚是5v_alw,旁边有个sio_slp_lan#,这个脚通过一个 ...

你说的这个UZ2电压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个无件有短路把5v引到了3.3v_alw_pch?比如UZ2,它有一只脚是5v_alw,旁边有个sio_slp_lan#,这个脚通过一个 ...

至于你说的,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