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80进系统或PE后闪屏 风扇狂转自动关机

楼主(2025-04-26):
      一张thinkpad E480主板,I3 8代,版号:NM-B421,REV1.0 可以开机,进系统或PE后闪屏几十秒,风扇狂转自动关机,可以重新触发。怀疑温控问题,测试Q0902电压都是3.3V稳定,是CPU供电大电容问题还是CPU的MOS管问题?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更换CPU供电的两个大滤330U,问题解决